la-7072p 电流到0.27维修

楼主(2012-08-21):
拿来的时候是祼板。。板号和上电情况如题。板载AMDCPU  三代内存
     一、 于是上电测量各电压有没有出来。经测量这机器所有电压都正常。(包括CPU)更换内存无果
    二、测量PLTRST#无。(无线网卡槽子第22脚。因为板子上没有标小元件的编号,所以好多信号测量不到。)
    三、找时钟芯片没有找到(有可能集成在南桥内部)上内存随便测量了下一点波形没有
    四、除去一些外设(声卡、网卡、PC卡) 电流依然没有变化。
   五、PLTRST#还是没有。因为无线网卡槽子第22脚是这个信号。无意间测量到了20脚,对地只有87(本人用的是115C,对地值小于100会响) 这个脚不是EC发出开启无线网卡的信号吗?感觉这个对地有点低而且这个脚是直连EC的。
    六、找了两个料板带有EC的。测量结果一个为568 一个为670.(看来问题找到了。)EC问题
     这个EC是ENE KB930.。用得不是很多。。。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只有KB926\KB3930..
  找图纸中带有KB926的。。看了下。。好多脚位不一样(比如KB926有的是PLTRST#的。KB930就是空脚)  看来不能通用。
没办法了。。。就这个KB3930上 去吧。。。。。装好后。。。上电前测量下EC边上的电容没有偏低的。量了一个电感。。好像是L30对地0。。。不会吧。。。再看图纸就是接地端。。。。。。

再然后把限流接电源。。。。居然没有短路。。于是按上开机键电流跑到0.45(没装内存)看来有戏。。装好内存后。电流三次跳变。到0.58左右。看来机器已经亮了。

    经验:WL_OFF#信号对地偏低发现EC损坏。。问题解决。。对地阻值正常在500-800左右。。。
  事实证明KB3930与KB930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呵呵 楼主厉害 估计是我的话直接测时钟 有的话估计直接动南桥了。。。

网友:
时钟在南桥里面。。。。只有测量端口上有没有时钟。。我测量了没有啊。。
也是个巧合。如果测量不到的这个信号的话。估计我也不会想到是EC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把这经验发出来。我代表基地,代表天下维修同行们,代表党中央感谢你。这情况少见……。估计一般人都不知道吧。。

网友:
一般谁去测这个脚呢?呵呵。是吧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  LZ下次可以说一段上一点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  LZ下次可以说一段上一点图纸就更好了

图纸在公司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