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85WX1-100 飞线求助

楼主(2012-08-21):
今天 接到客户一台三星943SN  客户反馈白屏 。拆开一看  实用京东方的 HT185WX1-100   刚好手头有台同型号机器  就换了屏测试是屏问题。。   仔细一看屏   从逻辑板上飞了条线到屏里面。。曾几何时在论坛里面见过这种高技术 。  今天死活就找不到了  不知道哪个高手能指点下。 我猜测应该就是这个飞题。
另外的一台943SN  则是显示暗屏  又不是很暗那种 就是类似亮度没调高,不知道是电源大概什么地方的问题  型号为IP-23155A

网友:
飞的那一根线应该是供电。。。大概是

网友:
你弄清楚了屏上的几组电压就可以飞了,少哪组电压就飞哪组

网友:
貌似是接地  我记得之前的帖子有解释  我就是找不到了  飞到屏里面哦  不是飞到逻辑版

网友:
飞到屏里面的线如何焊接得住,看到了,给个图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焊在哪里啊,我很好奇啊!!!楼主上图!

网友:
暗屏那台你测一下输出电压正常与否再看看电源的电容是否有鼓包的如果都正常那就是高压版有问题,查一下高压线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