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无复位

楼主(2012-08-21):
         郁闷的一天,清早起床好不容易轮休一次想好好的玩把游戏,电脑居然开不了机了。昨晚还是好好的。就是UPS电源忘记关了而已。二话不说内存拔了再插上还是不行多试几次无果。插上诊断卡看看,复位灯一直亮着。
                                                               心凉半截。主板挂了?

                      该板是华擎G31M-S

于是乎迅维上色色看有没有图纸,结果悲催。没办法,百度是找了IO的PDF。

网友:
学习了啊。偉哥

网友:
笔记本主板整版无复位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一般笔记本都是所有电压出来后发出PWGD给EC,EC开启CPU核心电压。该电压好后CPU供电芯片发出PWGD给EC。EC发出为辅信号给SB,,,,。不同板子设计的有不同的。具体需要看他的时序图就明了了。

网友:
照你这样说测 电源没有问题哦 那是IO吧

网友:
LZ 的意思是说PWRGD 不正常.. 强制从5V 接一个高电位过去, 这样看来应该是电源坏了啊,  而不是后级拉低了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