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440p老是蓝屏。每次蓝屏代码还不一样 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8-21):
刚入手一款高端机。。是惠普的8440p、开机过一会就蓝屏。。重装系统什么的都不管用。。求高手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   急需、、、

 会员0元2022-10-23 01:44

网友:
补充。。这机器老是蓝屏。而且每次蓝屏的代码还不一样。。。
求高手,、、、求解决啊。。。

网友:
INTEL的芯片组么?  别装驱动精灵让你更新的RST驱动    之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硬盘扫扫  还有内存 光驱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装原装的驱动看看

网友:
应该软件问题 什么系统?

网友:
查一下硬盘 内存 最后查下北桥········

网友A:
能进桌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桌面吗?

能进桌面 。。就是过一会就蓝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进桌面 。。就是过一会就蓝屏了

机子现在修好了没有,要不,你用自己的硬盘重装系统看看,会不会是他硬盘有问题,还有他机子散热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现在修好了没有,要不,你用自己的硬盘重装系统看看,会不会是他硬盘有问题,还有他机子散热怎么样?

还没好呢、他硬盘是新买的西数500G的。。。散热还可以。。

网友:
蓝屏内存呀,一个个的驱动不要装看看,有的是病毒,全盘格式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