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吐血的DELL 1458

楼主(2012-08-21):
     一台DELL 1458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试了一下,正常,就拆机清灰,清完灰悲剧了,通电不亮,赶急用可调电流,一看待机0.02 开机电流0.45  1.14  1.56 掉电重起,电流0.78 1.67  1.89掉电,掉电的时候喇叭叫一声,每次重起的电流不规格,独立显卡。BIOS刷过了,内存也换了。I7的英特尔CPU 。师傅们给分析指导一下。

网友:
"ATI 216-0774009的北桥。I7的英特尔CPU "
这个东西足以让人吐血
不接内屏,接外屏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装机装好没有 不要装短路了

网友:
装机没装好吧,绝缘的胶布 胶纸都不能漏下.我修过一个自己请会后这样的,他的网卡天线和外壳接触了,中间应该有绝缘纸

网友:
祼板点了,还是一样。外设都没有接。

网友:
电流一次比一次大,明显散热没有搞好。散热片没装好吧。

网友:
你走运啊楼主,,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