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18运行20多分钟后,电脑就变的很慢,很卡,求助!

楼主(2012-08-21):
请大家仔细看下我修的过程,再回复。
首先我清了风扇,灰很大。清灰后,放电影,CPU温度50多度,是集成的显卡看不到显卡温度,我用手去摸散热片,感觉铜管两端导热正常,但是散热片吹出来的风不太热,看鲁大师CPU温度并不高。
更换了硬盘,重装了系统,换了CPU,内存,取下电池。更换了南桥,北桥。现在还是运行20多分钟后,电脑就变的很慢,很卡。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分析下应该是哪里引起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这家伙,什么都干了! 不如换板。

网友:
考虑CPU供电,IO,网卡等问题

网友A:
不考虑了,换板算数

网友B: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吧

换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

明天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了,换板算数

实在不行真的准备换板了。。

网友:
建议换个散热器,很多机器太久没有清理灰尘,塞住出风口。
温度太高,散热器坏了

网友C:
请问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换这么多东西

网友:
建议换板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机器自己动频了,看看U的DPSL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换这么多东西

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换了这么多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