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5系列笔记本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2-08-21):
品牌:LENOVO昭阳
型号:V360
板号:LA 36 MB REF2.0(纬创资通)
故障现象:不通电。
故障分析:因为I系列的笔记本接触的相当的少,有点摸不清楚其工作流程,暂且先按先待机、中供电、时钟、后复位的次序列来进行维修;因其没有待机电流,所说先查其待机芯片;
维修过程:医生看病用的是“望、闻、问、切、治”,咱们修本用的是“问、看、测、”,先对客户进行故障原因询问,然后打发走客户,进行第二步:‘看’,经过对“上帝”的询问,大致在心里有了个谱,拆机后看看有没有进液、腐蚀、烧灼、撞件、掉件或者维修过的痕迹;第三步:检测(常用用工具有万用表、电烙铁、热风炝、示波器、放大镜、镊子等);前两个阶段已经完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下面进行第三阶段的详细分析:
A:首先要知道此板的架构,只有了解了此内容,你才能对症下药;如图:
看图可知此为I系列架构图,CPU管理3代内存与独立显卡,而南桥管理其它,并且南桥通过SPI总线挂4MBIOSLPC总线上挂ECDebug;而EC下面挂一个SPI128KBBIOS
B:接着来看其上电时序图:
由上图可知,待机部分包括:1 插入适配器所产生的一个公共点电压AD+2:由待机芯片RT8223BGQW-GP所产生的3V线性与5V线性电压,同时由KBC NPC781EAODX-GP发过来的S5_ENABLE来开启系统下的3V5V待机电压;并且产生虽后的RSMRST#-KBC;接着产生下面后续的系统电压……
C:由了AB的大概分析,咱们先来看看公共点电压AD+有没有出来,经实测为19.05V,并且由适配器出来的19V的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产生ad_detect告诉EC,此时插入适配器;并且AD+电压到充电芯片给电池充电(这里有两个信号非常重要:一个是AC_OK为高电平,而BQ24745_CHG_ON为低电平时且检测到电池插入时才给电池充电,并由适配器供电;反之适配器插入时,而电池没有插入则充电芯片停止工作,而用电池时,没有插入适配器则有电池放电;)
D3D3V_AUX_S55V_AUX_S5的产生:由公共点过来的DCBATOUT电压供至待机芯片RT8223的主供电脚VIN,并且由R313R663串联分压得到一个5.44V的高电压信号51123_EN供至13脚的EN,同时51123_EN又兵分两路供至其1脚与6脚,同时由芯片内部的REF脚产生一个高电平的基准电压,而从8脚与17脚产生3V5V的线性电压,并做为其4脚与14脚的供电;
E:当3D3V_AUX_S55V_AUX_S5产生后会供至EC做为EC前期的供电,同时也做为RTC电路的供电;同进也给EC下面挂的128MBIOS供电;当EC供电正常,由内部时钟电路起振产生时钟频率,同时由3D3V_AUX_S5经排阻上拉产生ECRST#的复位供至EC复位脚;当其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将从EC下面的BIOS芯片中读取程序来定义KBC中的一些GPIO脚;当EC当中的GPIO脚有了定义之后,会发出S5_ENABLE去到待机芯片的3V5V待机电压开启脚,当芯片条件都满足后产生3D3V_PW R5V_PWR供至桥、ECSYS4MBIOS
F:当EC得到了3D3V_S5的待机电压后,并且通过LPC总线得知南桥此时已得到3D3V_S5的待机电压后会发出一个KBC_RSMRST#经电路转换产生PM_RSMRST#告诉南桥待机电压,同时按下开关键产生一个KBC_PWRBTN#3D3V_AUX_S5RN2上拉送往EC,并由EC发出一个PM_PWRBTN#的信号送往南桥后,产生后续的S3电压;
总结:由以上所分析,经实测EC下挂的BIOS有供电,没波形,刷其BIOS程序后还是有供电仍无波形,怀疑BIOS损坏、或者断线;经替换无果,返过头来继续查EC93脚的AC_IN#28CHG_ON#,由于EC没有读到BIOS程序,所以无法定义GPIO脚,两脚应该均分低电平即无电压;可是实测其CHG_ON#有高电平,判断EC坏!换之OK
另附上打包好的图纸BIOS,花了我20元买的啊! 联想昭阳V360

楼主时序写得精彩,不过有128K写成了128M,呵呵

网友A:
此进序分析到底是纬创的啊,还是广达的啊!

网友B:
CHG_ON#向大家学习个,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高手,为人也没的说,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
辛苦了,I5我现在修少,I3到是遇到几台, 都是进水的

网友:
另补上分卷压缩好的桥BIOS: V360

网友C:
这个BIOS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G_ON#向大家学习个,这个是什么信号????

不好好看贴子。楼主写得这么辛苦。。。
是充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坏了吗

没有坏啊,只不过是太不好找了!所说传上来了啊

网友:
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进序分析到底是纬创的啊,还是广达的啊!

没看到那图纸上有纬创资通啊,还问?

网友D:
还是先查EC的待机比较好

网友:
LZ对新机器的时序分析很给力
终于明白了那个io的资料干嘛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查EC的待机比较好

按照普通的板查就可以,万变不离其踪!

网友E:
说的挺详细的,呵呵 ,我觉得最难弄的还是用二代U的那些破玩意。

网友F:
楼主写的不错,了解了IO bios是定义GPIO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挺详细的,呵呵 ,我觉得最难弄的还是用二代U的那些破玩意。

这句话说得好,最近没少碰到你所说这样的问题!头都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写的不错,了解了IO bios是定义GPIO脚

说明你认真看了,不错!!!

网友:
楼主给力,无私奉献值得学习,

网友:
比较新的机子,资料很难找的,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而且分析能力好强啊。能分析好图纸,就能修好本。最怕的就是有图纸,却分析不清楚,这才是我的悲哀啊。

网友:
同感,现在I3坏的多。我这里有四台I3进水的机子了,焊盘都腐蚀掉了。难搞,分析不清楚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挺详细的,呵呵 ,我觉得最难弄的还是用二代U的那些破玩意。

南桥BIOS坏导致不出U压,有意思。

网友:
终于写的不错了。F里面有问题。待机LPC会工作么?自己去测。NPCE781太容易坏。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非常感谢楼主详细的分析,菜鸟受益匪浅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过I系列的机器桥很喜欢坏

网友:
时序分析得很到位,看了个大概,最后分析出是EC损坏,这种贴值得收藏慢慢琢磨

网友:
学习了,楼主 有I系列的时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