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DP502T带不起负载维修一列

楼主(2012-08-21):
今修一22寸液晶电源 空载有12V电压 用指针表测有轻微波动 接上整机负载后电压下到4-6V跳变 负载没有短路 即带不起负载 电源管理IC DP502T  测300V正常 换431 光耦后还是一样 测了下别的元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仔细想了想 带不起负载不会是电源管理IC DP502T的供电 (15V) 有问题吧 测了下电源管理IC DP502T的供电脚只有12.5V有波动 于是就把起动电阻510K和15V稳压管一起换掉后 试机电压稳定 开机正常

网友:
供电也会影响?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是維修首要條件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15V稳压管的事,以前碰到该管损坏后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