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2-08-21):
今天接了台IBM R61I的笔记本 客户说是不开机  观察外观有进水的痕迹,拆开键盘才发现框架上都已经起很厚的霉菌了嘛!喇叭都发霉了。
继续拆主板,想看看主板氧化到什么程度,看看有没有维修的价值,拆开发现,主板没怎么氧化,仔细一看主板是修过的了嘛!
后测了测硬盘和屏(因为屏边框上也有少量霉菌,硬盘也测测,如果硬盘在坏了的话就不好整了) 测完硬盘有很多坏道,幸好的是屏没问题,先给客户说了下具体情况,客户还是要修,呵呵!这就好办了。
正是开始维修:
因为主板是同行动过的,所以稍作处理就烤板去了,烤板出来通电无待机电压,3/5V芯片是MAX17003,主板公共点电压19V多,正常,MAX17003,测得21PIN主供电正常,5/6PIN:ON3 ON5无电压,7PIN:REF也无电压,4PIN:SHDN:0.5V  10PIN:SKIP无电压

U61:BD4167KVT
         59PIN:VREGIN20     19.7V
          61PIN:  VCC3SW      3.3V
         57PIN:  BAT_VOLT    5.7V
         3PIN:  -EXTPWR      0V
         2PIN:DISCHARGE     0V
         16PIN: -SHDN_IN    3.3V
         46PINWRSHUTDOWN  0V
         PWRSHUTDOWN此信号应该由VCC3SW上拉为3.3V,为导通Q34的条件,如果无PWRSHUTDOWN信号的话应该是没公共点电压的啊!
经测量发现主板上的Q34是N沟道的管子,而电路图上是P沟道的,且板子上的Q34是别人动过的(之前说过此板别人修过),可能是被人换错沟道了,后换成P沟道的后公共点无电压了,这应该是正常的(因为PWRSHUTDOWN无高电平)。

把PWRSHUTDOWN和上拉电阻之间断开,上拉R1101的1PIN就有3.3V了
PWRSHUTDOWN应该是被拉低了,后分别把U28的24PIN和U61的46PIN翘起,当翘起U61的46PIN时PWRSHUTDOWN有3.3V了,也有待机3/5V了,但不出发。怀疑是U61把PWRSHUTDOWN拉低的,换U61后现象一样,后继续查U61的信号,当查到58PIN TH_DET:为2.2V  此脚是连接很多的热敏电阻的,顺着一个一个的查下去发下热敏电阻RT12已经不在板子上了(此电阻在CPU供电场管边上,此处的4个场管全部被换过,怀疑是别人在换场管的时候不小心把RT12电阻给拖掉了)
补上此电阻后待机出发都正常但电流跑到0.24A就不懂了,CPU电压没出来,仔细检查之下发现ADP3207处一电阻的一脚氧化变黑,换后CPU电压出来了

至此机器点亮。

最后附上IBM R61I集显图纸点位图 R61I 宽屏

网友:
说起来简单修起来难啊楼主高手啊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条理明细呀

网友A:
顺便问下怎么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怎么加分呀

文章的后面有些选项 里面有个 评分   进去后可以加分的   谢谢了哦

网友B:
看来遇到高手了哦,呵呵呵。。挺好。对IBM的时序了如指掌。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遇到高手了哦,呵呵呵。。挺好。对IBM的时序了如指掌。项一个。

没有没,也是相互学习

网友B:
技术上咱们竞争好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上咱们竞争好不好啊?

可以的  QQ:327986498(太阳之城)

网友C:
确实不错,对IBM的时序和芯片的工作条件掌握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错,对IBM的时序和芯片的工作条件掌握的很好!学习了!

谢谢支持   还需多多学习

网友: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还没弄明白  只是懂些皮毛

网友:
大家一起分享,从论坛里学了很多东西,也要贡献些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路过,一会儿再看

好的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请给个评分  谢谢了

网友E:
热敏电阻是个转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敏电阻是个转折点

恩  是的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啊、、、、、、

算不上高手,只懂皮毛而且,论坛里面后很多大师级的

网友:
自己顶下,希望朋友们能给点意见
关于LPC AD线:我还没搞明白LPC AD线具体作用是什么,怎么去测量,已经在电路图上是以什么标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