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有时候修本本真的要很细心,得仔细看。华硕X88V不过内存

楼主(2012-08-22):
前几天下午来了一个客户说本子不亮了。我接过本本一看是华硕的,然后扣电池插上电源表,按下开关键,电流正常往上跳变,0.8几,1.5几,跑到1.5的时候上不去了,插拔内存无果,直接跟客户暴了是显卡的事,报了150,然后把客户忽悠走了。拆机,看了看板子,没多想,裸板开机,测了各大电感供电正常,按压显卡无果,内存换了几条也没用,直接涂焊膏上BGA,焊完以后,接电,看电流跳变还是老样子,MD,显卡坏了?不应该啊。电流跳到1.3几,不过显卡?不过内存?测全板电压,各大电感输出电压正常。换内存试试,不行。重新把显卡植株,不行。试了N次以后,还是不行。。。心里念叨着:MD,什么破玩意儿。多试了无果后,突然闲下来,拿刷子把板子的灰扫了扫,扫着扫着,又用酒精擦了擦。。。。(是不是很蛋疼?)就在这时,突然发现有个场管上面有个小黑点,什么东东啊,拿酒精又擦了擦,还是小黑点。穿了?拿到灯光下一看,这个管子真的穿了,把上面的型号的一个数字给烧了。。。。上网查图纸和点位。。华硕的主板不带标位置的,MD,下了个点位也不标位置的,什

么玩意、、、、只能慢慢搜了搜,终于找到是什么管子了,原来是输出内存上拉供电的一个管子。测VIN,REFEN都有,就是没有输出,哈哈,原来在这里。立马订了个芯片回来,RT9045,换上以后,上啦供电正常,开机过内存,接屏,直接亮机,华硕logo出来了。。。。要是自己不扫扫灰擦擦板,这钱还真不好挣。。。以后拿板后都得细心看看,不能随便就上手。哈哈,新手上路,大家不要喷。把图纸和点位也分享给大家。

补充内容 (2012-8-23 10:58):
不好意思哦。活太多给忘了。图纸和点位在24楼。大家可以下。板号型号都标明了

那么不小心啊

网友:
什么是上啦供电啊?给讲讲,上啦电阻也行啊 ,百度里边的解释太深奥了,给通俗点讲讲好么?

网友:
有时候经验又好,又不好
没量内存电压吧,还有楼主做显卡的价格忒低了吧?
图纸点位在哪呢

网友A:
这个跟你你的擦板细心不细心没关系吧,是你没把条件测试清楚,才在最后看到有坏的元件,才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首先就要仔细目测一下的,

网友B:
细心是关键。。

网友:
不过显卡,不过内存。首先去考虑内存供电方面的,毕竟显卡要麻烦点。不能因为有BGA台,就什么机子都是要上去动手术的。

网友:
拿过来板子就得目测

网友C:
有的电压不是从电感上输出的,所以楼主还是 没有把板的电压全检测到,因而出现这个小插曲。

网友:
=你还是条件没有看全。。。。。

网友D:
150? 好修也没钱赚呐,还折腾个半死

网友:
嗯,是呐。新手嘛,还得多靠你们这些老鸟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0? 好修也没钱赚呐,还折腾个半死

报150还是挣了的,回头一想也感觉也没花多大成本在上面,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你的擦板细心不细心没关系吧,是你没把条件测试清楚,才在最后看到有坏的元件,才找到故障原因

本人是新手,有的东西还是不太明白。只知道测电感的电压正不正常,太粗心了。

网友F:
小电压不正常所致???!!!!

网友:
维修目检却是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说法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压不正常所致???!!!!

内存没有上拉供电。那个管子穿了

网友:
给自己也提个醒

网友G:
有BGA就是好,上去可以先干桥

动不动就干桥,干大了怎么办

网友:
我们老师教导我们 动手之前一定要先认真仔细的看主板。看来真的是有用的。  如果是我老师修,一定给秒了。

网友E:
呵呵,应该是吧。以后修板子得先目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应该是吧。以后修板子得先目测

我现在在修一台机子 联想的  不加电  发现是一端接19v的电阻坏了,一端都黑了。 找料板换了一个上去  机子就上点了。呵呵。

网友H:
过没过内存看跳变就知道的啊 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跳变都一样说明没过啊 拔掉和插上内存跳变有变化才说明过了或者是读到内存了

不是所有机子都是这样的。有的笔记本,插拔内存电流也是无明显跳变的

网友:
不过细心可以 快速的解决板子。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竟然忘记查了这么重要的条件··
显卡白做了那么多次啊

网友:
一看二摸三动手的嘛,,,,你忘了步骤了,学习了

网友I:
呵呵呵 一看就觉得bga亲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呵 一看就觉得bga亲 哈哈

这种情况都懒得测的,换内存不行就直接BGA了。。。焊多了都懒了。一出手就是BGA。以后不能这样了

网友:
难到这就是修笔记本的其中方法之一!仔细观查法

网友:
目测要仔细。这也是维修经验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是新手,有的东西还是不太明白。只知道测电感的电压正不正常,太粗心了。

重点是还有的东西不明白。不过楼主比我强啊。

网友:
细心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细心的确很重要

网友:
asus 短路确实很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没过内存看跳变就知道的啊 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跳变都一样说明没过啊 拔掉和插上内存跳变有变化才说明过了 ...

这样啊  呵呵 我也是新手 一知半解吧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跑卡跑一下啊,就知道是显卡没过还是内存没用,不要上来就PGA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才入手笔记本 什么都不懂

网友:
????什么啊,我怎么看不到图啊,怎么得个情况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是啊,要多看看哦

网友:
在我们平常的维修中, 有两个之宝,就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细心很重要  免走弯路

网友:
拆开板的时刻
   不管什么问题都要先看外观
   进水或者掉件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不小弯路,但最终还是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位同学。怎么这样的跳变就直接整显卡了??内存不过先查内存的主供电,VERF。SM波形。DSP电压等等。怎么能直接动显卡呢?郁闷了都。。。

网友:
修好就不错啊。不过华硕的点位图楼主好像不大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压不是从电感上输出的,所以楼主还是 没有把板的电压全检测到,因而出现这个小插曲。

请教一下,,板子上除了电感上的电压还有哪些地方的电压得先量一下的。还真不清楚。。。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lz很给力

网友:
我有几台 不过内存的 但是电压都出来 怎么搞

网友:
哦 ,你这,供电的问题都没查清楚,就去搞显卡!

网友:
直接客户150啊,这位兄弟 ,这价格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反正本人感觉看电路就得心无杂念   阿弥陀佛

网友:
这种职业很枯燥的

网友J:
是迅维出来的吗?如果是的话不会犯这个错误才是.老师讲过N次了不能三大干,想好看好才下手.又有点位图又有图纸,这个错误真的不该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迅维出来的吗?如果是的话不会犯这个错误才是.老师讲过N次了不能三大干,想好看好才下手.又有点位图又有 ...

当时接到机子的时候看电流跳变误以为是显卡的事,谁知道焊完才知道还有其他问题。是迅维出来的不一定不会犯这个错误,而且我接到机子的时候是凭经验修的

网友: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太盲目了,不要动不动就上BGA

网友:
芯片损坏引起的。

网友:
多谢提醒啊,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吗  平时用眼就可以修好一部分板子

网友:
这个应该会没有内存电压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
RT9045坏的是很多的

网友:
只能说经验害死人,看电流以为过了内存,其实不然,还是最先测测条件再BGA

网友:
能修好就好,弯路 走走也是经验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BGA就是好,上去可以先干桥

上来就干桥的同学 bga技术都不错应为他们做的bga次数比较多 哈哈

网友:
楼主真霸气,上来都不测一下,就直接高显卡了。。。

网友K:
你们修板子真便宜,你们同行给什么价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是关键。。

{:soso__12720334551543963771_3:}观察室关键啊。当时谁没事一拿到板子就洗刷刷。啊。不洗肮脏的狠。很难看清楚啊。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特别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一定要细心。这往往是大多人很难做到的。

网友:
还是望闻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们修板子真便宜,你们同行给什么价格呀

我们同行焊显卡一般是60-80(一个市场的),外面的散客都是150.我们店修什么都便宜,但是量大。MD,工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