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有台台式主机一开机只能停在寻找IDE设备处是为什么?

楼主(2012-08-22):
有知道的师傅说下!

网友:
先易后难,换根数据线再试试看。

网友:
IDE的硬件有问题,有可能是线,也有可能是硬盘,也有可能是光驱。。。。。。。

网友:
IDE相关设备有问题,你先都断开IDE的硬件连接,开机看看,还是停那的话就主板放电,试试,断开正常的话挨个试硬盘,光驱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硬盘不好,桥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几个IDE,注意一下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