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可调电源自动降低电压

楼主(2012-08-22):
这个电源用着用着就出现    从30V  开始慢慢往下降 26V  在过两天  20V   18V   16V    一直降到12V 为止   由于不知道其工作原理,不知如何下手去修,打开以后 有一个电容鼓包   25V1000UF  换过之后还是老样子, 开始的瞬间 电压表最高 达到 60几V  最普通的就是30V  而后开始慢慢往下掉  最终掉到12V 为止   用万用表测量 12V的电压还是很正常的  电位器的问题,就代换了一下
电流表上面的代换的, 现在 开机直接为 000V    直接不显示了,,,,有谁明白能帮帮忙?

网友:
上图或者将电路板给照下来,便于判断。

网友:
谢谢了 10K电位器的事情,   找了个音响  50K  的代替了    最高电压只能达到25V  不过也够用了!封贴吧!

网友:
电位器是易损件,最好多买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