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22):
请问各位老鸟,电源的四线输出只有5V没有12V,这是什么故障啊?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12V的变压器脚开焊或是整流管断路或是滤波电感断开,总之 这一电路开路的情况比较大。用万用表检测能找到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不过现在没别的电源换着用,另一根四线还可以用,先用着先吧~谢谢各位

网友:
另一根四线还可以用?这个是什么概念,难道是双12V输出?

不会就是那组的12V线断了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这路12伏的线有可能存在断线什么的了。

网友:
是D型接头上的12V线断了吧?

网友:
另外一租有 那他们肯定看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还没拆出来测过,反正我现在是在用另一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