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联想Y430维修

楼主(2012-08-22):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的Y430笔记,跟客户先检测一下,把电池拔掉,插上电源,开机一看,跑到1A多后又掉0.9,我一看,这是送钱来了,把机器拿到,前台,跟客户报价300块,客户说可以(因为客户先去的联想售后,售后让她直接换主板要1600左右,我这里才三百块,她当接然接受了,哈哈)拆机做显卡吧。。。。。。。。。。。。。。。显卡做完了,裸机点亮,看到LENOVO,心想这下可以了。就让小弟机器装上,自己弄别的去了,可是小弟把机器装完后,回来告诉我,说LOGO那里过不去,我问他按大小写有没有反应,他说有,我就让小弟拔了硬盘,在试试,小弟回去后,把硬盘拔了,就说好使了,我心想能是硬盘坏了,不能啊,接机的时候,客户还说,硬盘里的东西,重要,心里想这下完了,不会硬盘坏了吧,我给小弟一个别的盘,也是过不去LOGO,心里这下放心了,看来还是主板的事,因为接机的时候,我问客户机器是怎么坏的了,客户说是自然坏了,第一天用着用着就不亮了,心想南桥应该没坏吧,机器以前没有这问题,也没摔过,南桥应该没事,所我就先刷个BIOS,刷完了,还是一样,最后决定还是换一个南桥吧,又让小弟把机器拆了,换个南桥,换完后,在测机器,居然OK了,太TMD坑爹了,南桥真的坏了,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啊,南桥原来是好的,怎么就做了一下显卡就成坏的了呢??????苍天对我不公啊,我以为这机器,能零成本维修呢,结果还是换了一个南桥,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吧,又让小弟把机器装上,一进系统,小弟拿这个机器聊QQ,发现键盘还有问题,说4RFV5TGB这几个键子不好使,说别的都好使,我问重新插了吗?小弟说,都插好几次了,我心里这个火大啊,TMD这个机器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啊,我又问小弟,其它的东西,你测了吗?小弟还说,无线网卡连接不上,应该系统的事,我心想键盘不好使也有可能是系统的事(键盘不好使跟系统百分之90%都没有关系,但是心里还是想重做一下,看看行不行吧),给客户打个电话问同不同意重新做系统,客户说可以,重做完了,无线网卡是好了,但键盘还是不行,结果换了一个键盘,就好了,我就得又给客户打电话说她键盘也坏了,客户还说,我修之前键盘是好的啊,我就跟客户一通解释,还好机器修好了,客户说键盘坏了坏了吧,键盘就不修了,到此,这台破机器算是修完了,!!!!!!!!!!!!!!!!!!!!!!!!!!!!!!!!!!!!!!!!!!!!!!!!!!!!!!!!!!!!!!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N个,
修OK了,
测试却发现键盘有问题,
十分郁闷,
不好解释啊。

网友:
维修最怕的就是接货的时候,没能检查清楚!一路修下来,问题才出来,到最后和客户有争执!又不好收费。

网友:
做维修 就是蛋痛的事  这种常碰到

网友:
那都是命啊 你没碰到什么地方吧

网友:
我也碰到很多  这样的  这个毛病修好了   还有别的毛病   麻烦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戴尔的机器,什么都好了就是键盘不能用,由于快下班了就不管了,第二天一早过来,开机其怪的事来,键盘好了,感谢佛主啊

网友:
晕。只报300啊,楼主哪里的干活啊。收这么便宜

网友:
歌们,我这是长春的,你是不知道啊,长春这鬼地方,笔记本清灰,10块钱就有干的了。不好混啊

网友:
自然情况也坏两个部件 确实跟客户不好交代啊

网友:
修显卡300还低,什么地方这么赚钱啊,我也去啊

网友:
xiu修显卡300不低啦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过,修好主板,发现键盘不能用的,客户一再说明坏之前是好的,真的搞不明白。碰到的是三星,联想的机器。

网友:
碰到很多,修好了主板,键盘是坏的,我想应当早是坏的,但每个客户都说键盘好的

网友:
怎么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真不好说啊

网友(2012-10-02):
最操蛋的机器亮了,屏是坏的,客户说之前屏是好的,悲摧啊,

网友:
确实是经常有这种修好主板,才发现硬盘或键盘是坏的,而且客户还一直说之前是好的,昏了

网友:
难道在修主板之前,需要把所有配件都测试一遍,如果真这样,一天能修几台机呀。

网友:
而且,我想一般做维修店的,不可能专门找主板来测CPU,内存,硬盘,键盘,屏吧。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