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384M 192BIT 开机自动掉电,求解

楼主(2012-08-22):
100元在一小店收的,当时说没修过,后来回到家发现有两只管子换过的,没管它,用了不到1个星期就开机有点花屏了,现在的状况是开机不到10秒自动关机,散热器也换过,应该不是散热问题,求真相

网友:
还查供电电路吧

网友:
断电了之后再按开机按钮没反应的话就是电源过载保护了?
没错,就是这样,断电后再直接开机是开不了的,要拔掉主机电源一会再插上才可以再开,问题渐渐清晰

网友:
把全部的电容换了有必要不?

网友A:
100收的?是不明多写个0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收的?是不明多写个0啊,

确实是100大洋收的,当时她还不想卖,说100就没的保,加20保一个月,俺想拼下RP,这会中招了

网友B:
木有这种电容,换平时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可以不?大概多大合适?

网友:
是不是10块钱哦。。。

网友C:
二手市场多的是,30元一大堆

网友D:
我收的华硕9800GT的才30元而已,收来是花屏做下BGA就搞定了。现在一直自用爽的很。就是温度超高9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市场多的是,30元一大堆

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收的华硕9800GT的才30元而已,收来是花屏做下BGA就搞定了。现在一直自用爽的很。就是温度超高90多度.

RP不错啊 不错啊

网友:
先刷个bois看看啊

网友:
先看看电容吧。。。。。

网友:
先检查板上的电源管看是不是又短路了,如果管有问题要上下管都换一样的,试看好了没有,还不好的话,芯片做BGA吧!如果是管子都好,有可能是芯片挂了。

网友:
还没过保 直接找卖主就行    袄                                很有 可能是GPU温度过高引起的   还有 MOS管 旁边  那个 封装供电芯片也很有  可能  是它引起的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有这种电容,换平时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可以不?大概多大合适?

点解电容可以。固态也可以

网友:
重做显卡 做好散热

网友E:
加焊一下就好了
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一下就好了
修过很多了

加焊核心还是显存? 看来木有风枪还真弄不了,放一边,以后有风枪再复活它吧 多谢

网友:
既然换过场管就先看看场管,顺带看看供电。似乎问题不大的感觉。

网友F:
我收的20一张和你这一样的7个花了140元修好6个,都没焊过GPU全是供电问题,再在卖也4个还有两个。你说的这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那垃圾电源带不起。换个400W电源就行了。这显卡95W一般的电源用一会就掉电。

网友G:
查12V供电是否短路 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收的华硕9800GT的才30元而已,收来是花屏做下BGA就搞定了。现在一直自用爽的很。就是温度超高90多度.

我的是影驰的9800GT-1G黑将,BGA之后用5铜管三奶罩的扇子压着呢

网友:
花了就要搞GPU了,开不了机是MOS管子,或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收的20一张和你这一样的7个花了140元修好6个,都没焊过GPU全是供电问题,再在卖也4个还有两个。你说的这情 ...

电源是航嘉 额定400W的静冷王,应该问题不大,原来还是在金河田300W上用了一个星期,只是花屏,换到这机就自动掉电了,MOS试着换了一个,一个样,感觉不是MOS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查12V供电是否短路 阻值是否正常

新手啊,短路还算会查,阻值就不知咋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手啊,短路还算会查,阻值就不知咋弄了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12V,测得值应该在500左右。

网友:
看下场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有这种电容,换平时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可以不?大概多大合适?

真是不值。。。100这货。。。电容的大小差不多就行。。接近30%

网友H:
这个是场馆击穿了。换上一个换是击穿。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场馆击穿所以12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场馆击穿了。换上一个换是击穿。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场馆击穿所以12v短路。

场馆 就是MOS管吗? 那咋办啊?真心想修好,不然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12V,测得值应该在500左右。

多谢 俺试试

网友:
管短路,IC短路

网友I:
供电的问题,,板上不是有换过MOS管吗,, 接着把它换了就好了, , 相信前人的经验,,没错, , 再不行把上管下管全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的问题,,板上不是有换过MOS管吗,, 接着把它换了就好了, , 相信前人的经验,,没错, , 再不行把 ...

13个MOS啊,全换了?发现MOS最难焊了,俺用这烙铁准会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