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向各位高手求助

楼主(2012-08-22):
刚开机半分钟过后一分半左右这样子。有时候一开机就这样TCL logo一点都看不到,有时候开机直接这个样子
这个机子冷机的时候,可以看几分钟,然后图像慢慢就化成以上现象,声音正常。

网友:

一分钟左右

半分钟过后

这是刚开机
这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属于花屏?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不行换个通用的试一下。

网友:
看看电源处的电容。。有没有失容。。再看看屏线。。。

网友:
屏问题,可以查一下逻辑板的,20多V的电压看有没,有的话,可以告诉你屏没救了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长虹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查了几天也没查出问题来,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说你的电视是什么型号的

TCL LCD37K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旺旺多少 我非洲草原鲁智深 可以告诉 解决方法 我就修过两个了 不过我的是2616EDS的

我没申请旺旺号,只有QQ号,3645229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焊驱动板的主信号处理芯片 用风枪 380度左右 加些BGA焊膏 好的那种 然后找个好风扇 12V的 用胶棒粘在 ...

刚才忙去了,QQ用手机上的,所以没注意到,我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呵呵,量一下VGL VGH  V COM电压。凭空哪里可以看的出来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说你的电视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是L32E77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求助于高手..很急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束手无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 不行在说

听你这么一说,貌似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