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空载(没装灯管)也老烧4606啊??

楼主(2012-08-22):
为何空载(没装灯管)也老烧4606啊??

网友:
还有短路的呗

网友:
查下电源再查一下负载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也是这样,返修了之次,最后不知道是客户不要在弄了还是好了

网友:
有些板子不能空载。

网友:
现代,HKC 用的垃圾板子,高压问题特多。专烧4606,问题在TL494和高压包。最好改高压板。还有这个板子电容怀孕率几乎是100%。

网友(点评):
错。。。。。。 你就确定烧4606是高压包烧的啊 我说是别的原件烧的呢 只是楼主没查清楚 才会导致一直烧

网友:
下面那2个三极管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查准一点吧

网友:
查一下是否有电容短路

网友:
刚修了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烧4606.但是我直接换了高压条,是HY的机器

网友:
可定有短路的。。。重点查电容。。。。。。

网友:
修过这个型号   直接换个高压一体板吧,永绝后患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问。

网友:
变压器问题

网友:
检测回路

网友:
HKC的电源板很多都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老烧4606,最好是换板

网友:
支持五楼的意见,这款机器特垃圾,修了五六台就是这问题换过电容和4606后机器好了

网友:
你换变压器试试呀,变压器坏的多

网友:
看看管子的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或者G级控制级的电压

网友:
换线圈吧,这个是必须的

hjq

网友:
可能还有短路 ,高压包还有供电芯片都有可能,楼主重点查下

网友:
楼主   你看4606右边的三极管  肯定有短路的噢。
    一般这个板子烧4606就是那三极管坏了 才导致烧4606

       还有就是你们别一直怀疑高压包烧的了

                  这个板子高压包绝对不会烧4606

           修过N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那个三极管 是H1A  跟H2A    自己看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变压器估计有问题,有没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查一下是否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