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HP CQ40 AMD北桥上面有两组电容短路是否正常?

楼主(2012-08-22):
图中红圈厘米的电容全为0、取下北桥打值是正常的、开始怀疑显卡影响的摘掉显卡打值还是一样短路、北桥的焊盘检查了是好的.不知道这一组电容为0是否正常?
故障是:大小写灯闪烁、以前修的HP CQ系列也不少、一般INTER就是内存 BIOS 和显卡、AMD修的都是北桥虚焊还有bios.

网友:
你把它取下再放上看看阴值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两个电容是短的,正常

网友:
北桥坏了。有一组短路就不正常。

网友:
你那个是北桥挂了,两个是不会智的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
个人觉得桥的最低不应该是000(显卡不包括)

网友A:
拿下来不短,哪就是哪一组供电短路了

网友:
ATI桥不要轻易BGA,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下来不短,哪就是哪一组供电短路了

你说的对、应该是哪一组供电问题、我一直迷在芯片上面、以为短路哪一组没采用为了降低功耗就接地不用了、以前也修到过AMD芯片组的 但是没留意那几个电容打值是不是正常的.  可能修通病来了 以为以前一直修到都是AMD桥虚焊、没想到电路故障.  大意了!!!!!

网友:
我非常确定地告诉你,这个北桥上电容有短路,如果不是北桥短路了那就可能是主板短路!

网友:
取下来看看还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