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充电中却不能充电

楼主(2012-08-22):
三星R528 的 机子   电池换过   充电芯片换过  却还是不能充电     在系统里显示充电中   却充不进去     6脚7脚 11V   4和5脚都有3V   第3脚没有电压  求助   帮忙分析下 谢了

网友:
这是借口后面的电路

网友A:
电池有问题了吧

网友:
你要用示波器 看看充电芯片 有没有充电的动作

网友B:
维修条件艰苦。。。。。没有示波器   。。。 接口处接上电池 11V  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问题了吧

电池已经换过了。。。。

网友:
给位 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条件艰苦。。。。。没有示波器   。。。 接口处接上电池 11V  是不是不正常?

电池接口并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查充电开关上管G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有波,可以打一下波更准

网友:
充电高端mos'管 换掉  升压电容

网友:
充电电路的MOS管有问题没有

网友:
充电MOS管问题、我修好过、、、、电容 也换掉、、、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腐蚀的,,元器件

网友:
前来学习  寻求答案

网友:
看下图纸  对着修 一个个测

网友:
看图纸测,一定是少了某一个条件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啊

网友:
上面几个师傅说的几个点,我加一个点适配器的电流你换个大一点的比如4.7,试试。有时候适配器的电达不到充电电流,就只显示充电却充不进去。

网友:
系统显示充电也只是那个检测信号正常罢了 建议楼主主要看下充电IC的条件 应该不难吧

网友:
C538不良了吧,顺着跑跑看说不定就有思路了。

网友:
系统下显示充电,一般就说明EC动作正常了,如果没断线的情况下充电IC的控制一般也到了,那就是充电路本身出了问题,把他当系统供电来修吧。

网友:
B1是好的???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到现在只有2种情况,一个是电池坏了,还有一个是充电芯片挂了。   这2个你都弄了,我在这里寻找真相。

网友:
应该还是冲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呵呵,第三脚应该有0.3V电压,第四,五脚电压为3.3V电压,第六,七脚电压应该为11点几伏电压。第三脚没电压就是没侦测到电池啊,最好是有示波器量下电感处矩形波。

网友:
3脚电压明显不正常,这个事温度检测信号,在充电正常的情况下是2.5V左右

网友:
期待啊。早点解决。

网友:
插充电电路,

网友:
是充电芯片的条件没满足或是充电MOS管坏了

网友:
路过,打点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