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才,焊成这样,不知还有救没有.

楼主(2012-08-22):
我是一个新手,弄成这样真是惭愧.这是一块读书郎学生电脑 型号P18.     4G芯片坏,换成这样.不知道咋办.恳请各位师傅指教.这块板又没得买.

网友(点评):
在引脚上涂点焊膏,再用刀头洛铁拖,焊锡融化收缩,多余的焊锡被洛铁带走刮掉,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
当然有救,烙铁一过就搞定了.好像引角有点歪了.最好是把芯片拆下来矫正了再焊上去.

网友A:
焊功不好的话先要找料板多练习的,要是掉点的线要有图纸才能救.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用镊子校正好芯片脚,再用风枪吹焊上,用细尖嘴的烙铁对引脚进行补焊和吸锡,就能解决问题,别忘记上焊膏,楼主焊接技术还要多多练习啊,这是最基本的技能了。

网友:
焊的时候多弄点焊油,烙铁温度稍微高点,这样就没事了

网友:
买好点的助焊膏才得呢,平时没事多练习一下,焊功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拆下来。清好底盘在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功不好的话先要找料板多练习的,要是掉点的线要有图纸才能救.

上那里能找到图纸啊.麻烦了.

网友:
看起来就是堆锡了,加点焊膏,用刀头或马蹄头拖一下就可以了。要是想学维修就好好练焊工,要是为了修一块板还是找师傅去吧。

网友:
可以用,没事的吹下来,重焊。脚位先对齐,烙铁头要雪亮,焊油要足,焊好,用烙铁把多余的焊挑掉就行了.

网友:
你的烙铁温度不够呀。加点助焊剂。

网友:
右上这块芯片的引脚给焊多锡了吧,没关系,多加点助焊膏或是松香,很容易搞下来的,前提你的烙铁头要先搞干净

网友:
看你搞成这样 最好别搞了找个人帮你搞好  再搞我怕线盘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那里能找到图纸啊.麻烦了.

这种东西可能不好找图纸,你自己在网上花时间找找看.

网友C:
我看新手是不发救,,好像PCB焊点都掉了,你烙铁温度底了点吧,还是你移动速度太快了,用力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新手是不发救,,好像PCB焊点都掉了,你烙铁温度底了点吧,还是你移动速度太快了,用力压了?

那可怎么办.我都没辙了.又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怎么办.我都没辙了.又没图纸.

把把IC吹下来,把连锡清干净,IC引脚整理好,现在认真看看PCB焊点到底掉了没有,有些焊点可能是空的,没有引线,你好好看看吧,找个放大镜看,确定没有带引线的焊点掉了,再把IC焊回去,

网友D:
下次注意了。。取下IC后把板子拖干净再放上IC。加点焊膏。轻轻的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注意了。。取下IC后把板子拖干净再放上IC。加点焊膏。轻轻的拖。

这个芯片是4G的储存器,不知道那几个脚有没有用.

网友:
焊盘和引脚没少就可以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