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22):
图中 的这个信号  是什么作用   BAT3_DETECT#               这个信号无电压会导致什么情况?帮下忙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很抠门,截个图截这么大一小块。

网友:
第三路电池检测信号,低电平时,EC会误认为接入电池

网友:
这图截得相当有水平

网友A:
是电池的检查信号。。。。。

网友:
电池的啊 你找过去就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的检查信号。。。。。

是检查电池的电量的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检查电池的电量的   么?

应该是吧。。。。这个信号一般是反馈给IO。。。IO再给充电芯片一个指令吧。。。。你看看线路吧。。。

网友:
对信号研究得不是太清楚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