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机器进水二修机,一波三折啊!!!

楼主(2012-08-22):
今天收到同行的一台三星R18进水的机器,客户说之前再别处修过了,没有修好,说只能换主板了,客户认为费用太高不修了,最后又找了个朋友送到我这!
因为之前被修过应该已经清洗完了,再说时间也过了很长了,所以直接加电测试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没有待机电流,如果之前的维修人员没有做故障的话,说明主板没有严重的短路和烧坏现象,然后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流没有变化,不用想了,拆机吧!
       当拆开电脑把主板拿出来第一眼看到主板的成色还算可以没有被大动过,只是3V5V芯片(MAX8734A)动过了,可再仔细一看发现MAX8734A旁边的板层都已经露出板线了,太恶心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断线,先不管这个了,拿起主板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保护,先把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测量一遍,发现所有的都正常,裸板再次插上可调电源测试,待机0.00,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和之前一样,首先测量公共点有19V电压说明保隔正常,然后再测量3V5V电感没有一个电压,再测量开机键电压在开机的时候有3.3V--0V--3.3V的变化,经过以上的测量将故障确定在3V5V电路上。
      首先找到了三星R18的图纸,这个机型有好几个图纸,我的是主板是BA41-00807A  2007/12/24的,而我这只有BA41-XXXXXA  2006.11.16的图纸,也没有找到一样的,不过这两个图纸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就看这个修了,首先找到3V5V芯片MAX8734A,测量它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首先测量它的主供电V+,应该是VDC19V电压,可是测量发现只有1.2V左右,电压明显不对,开始测量他的供电电路上的元器件:R527(主板上的是R531)是一个5.1欧的电阻经测量阻值正常、C524、C528(主板上的是C536、C540)是MAX8734A的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是正常,然后测量R527到MAX8734A的V+是相通的,再测量R527到VDC是不相同的,发现主板断线,心里很是高兴,找了段漆包线飞了个主供电,然后再次加电测试,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再测量3V5V电感电压有了,心想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要是这么简单之前的那家也太什么了吧,不过还是很高兴,有了点进展,开机试一下吧,按下开机键电流开始动,可是到0.23就不动了,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电流这么低肯定不用加CPU内存了,还有其它的故障!
电流那么低肯定有电压没出来,继续测量吧,待机已经没有问题了,也可以开机,接下来开机测量其它电感电压,这个主板一共有八个电感,除了一个充电电感,而两个CPU供电电感是一个电压,也就是说有6个电压,现在3V5V已经有了,还有4个电压,测量后发现ISL6227的1.2V和1.05V都不正常,1.2V电压被拉低到0.9V,而1.05V根本就没有出来,还有内存供电MAX8632上的电压也不正常,1.8V电压也被拉低到了1.6V,这可以说明后级有短路现象存在,首先从ISL6227芯片开始测量,它的工作条件:
还是首先测量它的供电VIN和VCC都正常,然后测量开启EN1、EN2也都正常,其它信号也是正常的初次断定为ISL6227损坏,找了一个ISL6227把原来的换下来,然后再次加电测量,发现1.05V电压出来了,而1.2V电压也正常,可是开机电流还是0.23,内存电压还是不正常,仍为1.6V!
接下来再看看内存供电MAX8632电压低的原因,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电压低多是因为后级有芯片短路所造成的,而最快的维修方法就是用触摸法了,加电开始用手触摸每一个可能短路的元器件,当手触摸到声卡附近的一个5腿供电芯片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很高兴,把它摘下来加电测量发现在内存电压还是1.6V,到这已经快没有头绪了,就放了一会,先去看了看其它主板,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想起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不管内存电压低了,把它当作是正常的电压,直接去查下一个供电,那就是CPU供电芯片SC452,而它的工作条件:
还是先查主供电VIN1、VIN2正常,然后查EN发现它的电压为1.3V左右,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3V,SC452的EN是由VCCP3_PWRGD这个信号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过来的,到这就有两种可能了,一个是SC452芯片坏把电压拉低,再一个就是VCCP3_PWRGD这个信号本来就不正常,那么首先把0欧电阻取下来,然后再次测量VCCP3_PWRGD这个信号发现电压为3.3V正常,这就说明是SC452损坏了,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找了一个新的SC452换上后再次测量,哈哈,不错,开机一看电流已经上到0.65左右了,再一测量发现内存电压也上来了,变成了1.8V电压,CPU电压也出来了,加上CPU内存开机测试,看到电流很正常的跳到了1.4左右,最后加屏测试,OK,久违的三星LOGO终于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呵呵
机器已经亮了,但是这是进水造成的,还要测试一下其它部件,把机器让学员攒起来再装个系统测试一下,系统装完后,开机发现在没有声音,也没有认到声卡,不过庆幸的是键盘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想了想刚才好个坏的5腿供电芯片还没换上了,就找了一个芯片换上,重新测试,开机进系统发现在新硬件,一切正常,我的天啊,可算是好了,通知客户取机,这个板子到次维修完毕!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将图纸一起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三星

三星 R18图纸.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