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内存引发的疑问。。。

楼主(2012-08-22):
昨天收到的一块老板子,,,华硕845.。。开始跑到C1不断重启,发现晶振两脚对地电压很低,,,于是乎,换之。故障依然。。。继而测内存周围发现一个MOS管击穿。。。果断换之,搞定……主要是想问问大家,晶振两脚电压到底多少才算正常,我测了几块板子,每块都是不一样的,查资料,各种说法都有,比如,压差0.2V左右...还有的说电压不低于0.6V。。。谁能给一个准确点的数据,分享一下....

网友:
自己沙发。。。忘了说下,该板子的电压,是0.3V-0.2V,修好后忘了测是多少……

网友:
晶振只要有电压就属于正常

网友:
说什么的都有,你没有示波器的话就别测了,只要怀疑就换掉,这才是最正确的办法

网友(2012-10-12):
我遇到一般是32.768,25M, 50M  他们的压差都在0.1 -0.2V的样子,关键是要看实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