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3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22):
前两天 客户送修一个HP 机器 开机正常 装系统 也正常  就是显卡驱动一安装 机器直接就黑屏了 但是运行正常  外接显示器 运行 没有问题     内屏开机正常 只要一进系统 该显示桌面了 就黑屏了    安全模式 正常     显卡驱动卸载了也正常    机器是I3的机器 双显卡  I3 本身就集成显卡  用集显就没事   独立的安装驱动就黑  显卡是ATI 5450的 显卡我也换过了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换屏幕看下呗

网友A:
装的是win7么   有些惠普机要装win7才能打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win7么   有些惠普机要装win7才能打驱动的!

安装的是WINDOWS 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是WINDOWS 7

装的驱动要官方的  不行就焊下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