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5R 做显卡后这报错

楼主(2012-08-22):
前天收到一东芝L600-25R 机器来时内外花屏 拆开一看 风扇堵死啦 直接做显卡 显卡做完后 提示The firmware has detected that a cmos battery failure occured press f1 continue 换啦 CMOS 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呢
显卡

网友:
机器 现在可以开 但是一有这提示后 过几秒就掉电 在这几秒内恢复出厂设置在保存 还是一样

网友:
先放一 下电,开机进CMOS,随便改动些数据,然后保存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