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不显看似这款机的通病

楼主(2012-08-22):
联想V450开机不显,电流到1。3左右。显卡加焊过,问韪一样。好像这款机都是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修成功过的高手,大虾指点下。。急急急。。。

网友:
这机器我也没修好!后来换板子了!开机没显示

网友:
我显卡做过,北桥也做过

网友:
开机声音有没有?

网友:
  你要说明 那些电压,和电流,又或者没有,看看显卡的供电,

网友A:
这个我修过,PSIRST信号线断线,开机无显

网友:
拆掉外围试一下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
初学维修,还没碰到过此故障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高手跑哪去啦,出来帮帮忙

网友B:
小板上显卡供电的问题,有个8爪片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PSIRST信号线断线,开机无显

pci  还是psi ?

网友:
刷bios就欧克

网友:
我换显卡好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没有1.8v,吧那个1.8v的控制过流的boot1的激励电容换掉就好了,应该是pr82,0.1uf,6v

网友:
有图纸没!!!

网友:
没接过这台机

网友:
有跳变没有呢,外设供电有短路没,外接显示不,南桥,北桥,CPU,时钟复位,内存时钟都要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显卡供电的问题,有个8爪片子换了就好了
我就没有看到那个小板。

网友:
这个机器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CPU供电上管烧了。电源芯片坏了也没有好。后来直接给客户了

网友:
PSIRST信号断线,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2012-09-24):
刷一下机就好了!通病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电流到1.25了 电压都出来了。还是不显示,显卡换了 也不行 没有思路了 等待高手出现 大家帮下忙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和26楼的一样的问题,单点板子电流在1.25左右,外接不显示,用内屏电流在1.4几左右,屏幕是灰屏(屏幕亮一下能显示的那种感觉),我换过显卡,BIOS刷过N遍确定不是这两个的问题。应该还是板子的问题,没有思路了。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没人分享下吗?

网友:
查一下屏的工本条件

网友(2012-11-07):
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