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2-08-22):
asus  x88s 加电不开机,主板上的电压都产生了,请问下这样可以刷BIOS阿?有遇到这台机子的知道问题的朋友请告知.....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CPU工作条件先啊

网友:
cpu供电有点偏高,我后来又刷了下BIOS,电流跳变都象开机了;就是不开机,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