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问下:改高压板,直接飞线12V,去4606行不?

楼主(2012-08-22):
新手弱弱问下:改高压板,直接飞线12V,去4606行不?

网友:
这样的话,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年开机键然后屏就会亮,一会才会出画面,你看客户接不接受!接受就可以!

网友:
冒昧的问下 4606 是什么

网友(点评):
N+P 沟道MOS管

网友:
客户接受的话,就行,~~~~~~~

网友:
先白屏,后有显示,挺潮的,估计用户能接受

网友:
呵呵,接受就好额!

网友:
-  -飞12v管可以/?

网友:
啥意思啊?没看明白!
如果是灯一直亮着,先白屏再出图像,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
不过如果关机了,没信号了,但屏幕一直白屏,这个估计谁也不会接受。

网友:
楼主想象力不错  ,为什么非要飞12V到4606 ????很是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