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奇怪现象

楼主(2012-08-22):
  手上有一张杂牌的主板、跑马能跑完、但是跑完后就是不亮、但是接显示屏( 显示屏百分百是好的、已经试过)显示屏亮绿灯屏幕是黑屏的 、独显集显故障一样、换过cpu 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亮机代码不亮机。碰到很多。。先刷BIOs试试。桥空焊都有可能

就是这些问题弄了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打一下耦合PCIE的阻植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小吧

网友:
打下行场波形

网友:
单桥主板?怀疑北桥坏。打一下行场 判断一下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包好

网友:
桥的可能性较大、有过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