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求HP 1005打印机电源图纸

楼主(2012-08-22):
一台HP1005打印机 电压高烧毁STR- Z2062 换新后有两个贴片不知道大小 求图纸 谢谢各位老大 在线等

网友:
跪求各位老大帮助

网友:
有人能传上这个图纸的话,就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了。^_^
根据电路来自行判断吧。
实在不行就把电路画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这样更容易些。

网友:
你去找那个管子的工作条件就知道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