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启动困难

楼主(2012-08-22):
一台杂牌17寸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烁,不开机,电源高压是分开的,单独拆下电源板,测5V和12V都在跳变,测电源初级300V都正常,检查开关管对地的过流保护电阻正常,用镊子短路光耦3 4脚输出为0,说明故障出在电源次级,对次级进行检查,次级电容无鼓包漏液,这时用户讲热机以后就正常了,用电吹风对电源板逐片加热,当加热次级电容那片时,电源输出马上正常,毫不犹豫把次级电容全部换新,故障排除。把拆下的电容和新的进行对比测量,没测出什么问题,为了验证把拆下的全部按原位置装回,放置一会开机故障和原来一样,至此本人解释不明白为什么电容看起来好的,和新的对比测也一样,可就是不能用呢!希望知道的给予解答。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一般判断电容坏都是鼓包,原来不鼓包也会出问题

网友:
老机器用的电容都是好电容   出现没鼓包的现象很正常   但由于这种情况  老手的话 还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一般的仪表,比如常用的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大容量电解电容质量好坏的。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很容易看到优劣电解滤波后的区别了。

网友:
用电容测量表来测电容是最准确的,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直接用电容表来检测,就发现数值不对,经验啊,电源灯闪大多是电解电容故障

网友:
好,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失容了

网友:
电容外了看外观,还很少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