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使用都很正常,只是偶尔会死机是否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2012-08-22):
已经好几块了,客户老是叫死机,可是我们如果过去无论咋折腾就是不死,用排除法试出是主板问题。拿去维修对方说不是明显故障不修{: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这种主板一般如何测试哪里出问题啊?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板子,AMD的吗?还有死机你有没有排除掉所有的硬件,只乘下板子了吗?

网友:
cpu与卡子接触不实也爱死机

网友:
芯片温度如何?? 太高也会死机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源啊,杂牌的在电压不稳定会重启死机的。

网友:
技嘉GA-MA785GMT-US2H,青鸟三的散热器,可以帮忙北桥散热,所以过热不存在,这块板拿回来自己用了2天,问题同样存在。所以主板有问题是肯定的。朋友当时淘宝上进的,这边的主板售后就不保修啦。找平常的维修点,居然说问题不明显不修

网友:
检查CPU供电滤波电容有没有坏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