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保隔电路?

楼主(2012-08-22):
大部分的机器保隔电路是一样的吗?? 请教!!

网友:
?   ?   ?   保隔电路?  什么意思?

网友:
都不一样就算是同一工厂出的板子他的待机也不一样

网友:
当然不一样,但是用的同样的芯片,就可以作为对照,你多看看一些机器的线路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
每个板子的主供电都不一样,有19v 有20v。所以你要看具体的板子

网友:
看来你要到基地去学习下笔记本维修了,那里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
主要有电源口进来保险,场管,

网友:
不一样。。   主要看有没有待机电流,有就说明保隔过了,没有就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