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故障检修

楼主(2012-08-22):
今天接收一台HKC的显示器,据客户描述说加电亮一下就灭,于是拆机,据从表面观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故障,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高压部分的一个小管理芯片4606被击穿,换过之后,加电测试,电源指示灯一直不停地闪,于是又把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以后,加电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
4606是8脚MOS管,不是什么管理芯片....

网友:
电容没外伤?也换掉了?

网友:
那个芯片是个复合场效应管子!

网友:
那4606坏了 要同时换两个   还有外部两个电容 才行的

网友:
我修联想的比较多,一般是C5706芯片故障

网友:
4606是8脚MOS管, 一般都是拆机要的吗?

网友:
直接更换最简便但是价格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