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10J 不通电

楼主(2012-08-22):
ASUS N10J 不通电.。没有3V,5V。3V 5V IC是PS51020,换过了,还有 IO,南桥,BIOS,都换过了。就不通电,也没有3V5V。
有没有那位朋友修过这样的问题,或是不是有什么通病。请帮帮忙!还有这机子是不是先有3V5V,还是开机再有,它是开关是有电压的了3V。
通病

网友:
哈哈哈,真人才,一个待机电压没出来能让换那么多东西(IO 南桥......都换了)

网友:
你得查啊,待机芯片使能信号(on#),主供电VCC反馈电压这些撒,一级级找

网友:
3v,5v应该是由待机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