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0-65PA “三无”求教

楼主(2012-08-22):
今得一长城ATX 3000-65PA电源  上电没有反应 测没有+5V vsb
测开关管4N60短路 用代换6N60 旁边的C945炸裂 用C1815 代换
上电没有反应 测仍然没有+5V 待机 现在已陷入困境  下一步该如何测试?

网友:
这个是电源的全图

网友:
楼主测下6N60栅极有没有启动电压。。是多少伏说下。。。

网友:
查副电源的启动电阻、变压器是否短路,副电源的负载是否短路等,来个正面的照片。

网友:
测得6N60接C1815 中间脚的电压为0-3.7V跳变

网友:
然后不小心把1815短接了 然后。。。。。。

网友:
庆幸我还活着

网友(点评):
休息几天再碰电源吧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串灯泡????

网友:
今天我修个杂牌的电源也一样,量5027开关管启动电压的时候手发抖(昨晚喝大了,今早头还是昏沉沉的),万用表的探针不小心碰到了哪里,保险管直接炸掉,不过还好是有过(经验),淡定几秒后直接将电源扔进废料堆,改天心情好的时候再修!

没变成面目全非就是很好了,一般戴个眼镜稳阵D,精神不是很好一般不碰(维修)电源

网友:
台式电源这危险的东西,我一般不碰。。买一个旧的才20元。。。坏的可以卖8元。。。

网友:
没事的时候还是可以练练技术的。。。

网友:
5V待机没出来后面的电路就不会工作,与光耦没关系,光耦只是反馈的最终电压。本来先修出5V待机就好了不过你前面说炸其它管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其它电路破坏。

网友:
测下6N60栅极

网友:
这困境了??? 查下5V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待机就这几个元件不会难吧?

网友:
待机电路没几个元件,开关管烧了都得查其限流电阻有没有开路,一般只有几十欧的样子。

网友:
查辅助变压器有没有烧坏 初级这边

网友:
检查周边元件吧

网友:
C1815下面连小电阻和二极管,都有问题,查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