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尔T68D笔记本用充电器会死机,一般用个10-30分左右就会死机

楼主(2012-08-22):
我的海尔T68D笔记本用充电器会死机,一般用个10-30分左右就没有反映,等一下就会报警,只能拔掉电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笔记本其它的没有变过,只是原来的CPU是T4200的换成了T6670。CPU是正式版的.再说T4200跟T6670是同一核心的,我想应该是主持的,如果用电池笔记本不会死机,使用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手初来乍到请多多帮忙.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一试,有可能是系统,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呢,还是拿到维修站看看吧

网友:
系统已经重新安装过了,BOIS也刷到v3.3版了

网友:
温度高不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今天把T6670称换成T4500后问题后,现在运行了3个小时,现在还没有死机,不会是CPU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现在基本已经确认是CPU兼容性问题,我换成T4500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年样子英伟达的芯片兼容性没有INTER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