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跑3D黑屏

楼主(2012-08-22):
一台SL400机器,显卡是9300GS,来的时候开机灰屏,肯定显卡,上BGA拆显卡芯片,里面黑胶的,拆下来看显存爆锡了,吧2显存也一并拆下,全部重新植上开机显示正常了,心想这下可以收工了,进系统后想测试显卡温度,一开鲁大师压力测试马上黑屏加鼠标小白框,鼠标小白框还可以动,蒙了,在X宝上定个显卡芯片做上去还是一个样,没辙了,换显存,从官网下显卡驱动,跑鲁大师没问题了,以为又可以了,交货第二天说进不了游戏,马上用3DMARK测试,进去就黑屏,有时候可以看到屏上又细线样的彩线,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还有原显存是K4J10324QD-HC14,我换的是K4J10324QD-HC12,好像说可以上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呢

网友:
在线请饼哥和其他兄弟

网友:
是不是显存旁边的小电容有问题

网友:
把显卡换掉试一下啊

网友:
我遇到也会头大啊。真是不好维修。只能一步一步试试看了,我重点还是怀疑显卡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显卡供电也测量了,哎,看电影没有问题了,进3D死机

网友:
换系统没有呀,可能有断线,或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