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盈通G9600GSO-384GD3红牛版风扇动一下就不运行了

楼主(2012-08-22):
我的显卡盈通G9600GSO-384GD3红牛版风扇动一下就不运行了,再去开机显卡风扇也不会动了,然后主机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风扇要会动一下就不动。不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
风扇烧了吧。或者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描述不清,CPU风扇转吗?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了啊,别再试了。不是维修人员就不要乱动

网友:
不知道这里有会修的吗,修一下多少

网友A(2012-09-28):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也是动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这台机,用别的机子试,能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这台机,用别的机子试,能转吗?,

特的主机试过也是一样的,现在原来的主机换了一块ATI 4650可以用了,问题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C(2016-07-04):
上管击穿 了  把这个显卡BIOS备份上传个  需要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击穿 了  把这个显卡BIOS备份上传个  需要到BIOS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G9600GSO论坛没有搜索到这个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