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nFast主板卸载了一个驱动,竟然开机自检都出不来,全黑,怪事!

楼主(2012-08-22):
      昨天修一台电脑,都修好了,启动栏有可移动磁盘的绿色小箭头,查看一下没有插U盘的东西啊,网上一查才知道,这个主板把SATA硬盘给当做可移动磁盘了,主板是Winfast 的NF3250,754针的NVDIA芯片组老主板,按照网上方法说,把NVDIA的IDE驱动卸载了就好,就找到NVDIA的驱动卸载了,重启后竟然只有风扇转,什么都不显示,奇了怪了,还头一回遇到卸载驱动会动到主板上的东西,难道卸载驱动把BIOS里的东西也给弄掉了?BIOS清零也没用,大伙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显示器确认问题,也换了显卡,CPU,内存,硬盘拔了,四位检测卡还是C1C0——C3OC——0201——0706,然后再C1C0这样循环

网友:
这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
这个是主板或内存等不开机跟系统没有关系,可能是时间正好巧。我上次还重新开机,硬盘上芯片烧了,只有免费修硬盘上的主板了,正好手上有同型号,换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