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看图说话

楼主(2012-08-22):
问题是R8的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呢

一段是12V 下面那端应该是几伏呢

网友:
人工置顶,大家帮帮忙   12v过一个100k的电阻 出来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弄个串联分压的算呗

网友:
2脚10V左右

网友:
10.9,12乘以1除以1.1

网友:
Q3 G极为低电平时,12V经过R8和R13串联分压到地,此时R8 2脚电压为12/(R8+R13)*R13=10.91V,U2输出+5VS;Q3 G极为高电平时,12V经过R8到地,R8 2脚电压为0V,U2停止输出电压

网友:
10.91V吧,欧姆定律

网友:
10.909091    Q3不导通下的电压。

网友:
Q3导通为0V

网友A:
高手!这个解释让我看得明明白白!

网友:
10.9V
上面的电阻是100K..下面是1M的。
前提是SUSP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
10.9   楼主要注意基本功

网友:
susp为低电平时,U2导通,这时U2的G极即R8的另一端是分压出来的电压,应该在10V左右,肯定要大于U2 D极的电压,当SUSP为高电平时R8另一端拉低到0V,U2的G及为低电平小于D极电压,U2则不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个解释让我看得明明白白!

这个看明白了,你知道这个电路都用到哪些知识点吗?

网友:
6楼高手呀,小弟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明白了,你知道这个电路都用到哪些知识点吗?

第一,Q3是N沟道管子,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通。
第二,当Q3不通时,R8和R13串联分压,使U2的4脚为10V左右,大于U2的D极电压,使U2导通,输出5V
当Q3导通时,电压直接流过管子接地了,为0V,使U2的4脚低于D极,U2不通,停止输出。
我是个新人,跟师傅学的,老师也不怎么教,平时也只有上论坛学习了,目前正在自学研究电路图,最纠结的就是那些信号呀,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
请兄弟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Q3是N沟道管子,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通。
第二,当Q3不通时,R8和R13串联分压,使U2的4脚为10V左 ...

对回答的不错,说明你基本明白了,一个是串联分压电路电压的分配计算知识,一个是MOS管的类型、特点、各脚的电压特性;以且还涉及到三极管,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等一些元件的特点和它们的做用,
学习主板是那些信号的表示各元件器的各脚功能都是英文的简写或缩写,这些都需要日常 的收集并记录下来。再一个要了解各芯片的内部框图,查PDF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回答的不错,说明你基本明白了,一个是串联分压电路电压的分配计算知识,一个是MOS管的类型、特点、各脚 ...

谢谢兄弟,我只有说努力学吧,
我刚买了万用表,跟可调,烙铁,自己晚上在宿舍找了一块主板学跑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兄弟,我只有说努力学吧,
我刚买了万用表,跟可调,烙铁,自己晚上在宿舍找了一块主板学跑电路中!

恩,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会成功的。

网友:
10点多伏吧楼主

网友:
我修过这个,susp也就是Q3的G极为低电平,所以U2的控制极为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