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电源板维修或更换的话 多少定价何时?

楼主(2012-08-22):
这几天我们这边雷雨天气严重,常有电脑被打坏。

请教一下大家,一般大家维修液晶显示器如何定价的?    比如电源板的维修更换定价。谢谢

网友:
电源板60到80人民币。视情况而定。视地区而定,视人而定。还要看心情而定。

网友:
我在小镇上做,一般电源板能修的话就60~80元,换板,直接报价120元。

网友:
ok  谢谢   给同行的修的话  50左右差不多了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有点贵,有的便宜。 从几十到 100多。

网友:
我们公司统一报价格,除了屏幕坏,基本上都是收100块

网友:
我是看显示器和看人,17寸不管修哪里都很难超出100

网友:
我们这修显示器同行都是30,同行给顾客报价都是50了。奶奶的还有的做吗

网友:
报价基本不会低于80的路过。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看人去,建议大家学习学习读心术,可以帮大家多挣些。

网友:
有的时候看他们的穿戴,穿的好的事情少的,就可以多报点。

网友:
有时候还可以谎报保障,有的客户自己根据故障去询价,你别人低点就行。可以说是驱动板话,其实就是两个电容坏了,也就是说你在没打开显示器前就已经知道维修的办法,就故障。

网友:
维修同行30-50,客人根据机器品牌和成色换板收8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