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可调电源电压输出和读数不准怎样维修?

楼主(2012-08-22):
        用了二年多的龙威牌 PS-305DM可调,现在发现输出来的电压和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差别多达4V以上
面板上有一个可调的电阻?我向右旋转到最大,听到哒哒声了,显示屏和实测差别还是有4V多,向左只能
调小显示屏的数值,这样误差就更大。
        请问这种问题有得修么?应怎样调整?
        另,如果修不好,想换一个安泰信 APS3005SI,想不到2年时间不到,这东西竟涨得这么厉害了。

网友:
变压器受潮。。。。。大太阳 暴晒3小时   ,,,或者开机短路1小时内部发热   就行了

网友:
可是已经好长时间这样子的了。不像受潮的样子啊。
不过,你的意见我会参考的,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万用表不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万用表不准呢

万用表肯定是没问题嘛,天天修东西的人,哪会不知道自己的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准?

网友B:
换可调电阻没有哇

网友C:
换可调阻,或继电器,可调电源就这两样东西喜欢坏,我都换过好几个了,后来改用好点的坏音箱里的可调电阻,以后一直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可调电阻没有哇

这个手上还真没有来换,淘宝会有吗?需要什么规格的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可调阻,或继电器,可调电源就这两样东西喜欢坏,我都换过好几个了,后来改用好点的坏音箱里的可调电阻, ...

谢谢你,我看看能否找到破音箱,拆下来试试。

网友:
来学习学习,想问下,买这个要多少钱 一般?

网友:
,找个图纸啊

网友:
一般是电位器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