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8-22):
PDF查了是两个mos管
怎么代换我用两个主板上用的mos管可以吗?

网友:
工作 参数 相近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是想用两个主板上CPu供电管代用

网友:
不能用,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都是n沟道的还行吧
这是高压管子,不知道和主板管子通用吗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不能换两个相同的

网友:
2804/5804/d609/stu3207/stu709/4525

网友:
N P 复合场管,修液晶的话要备几个,双N的可以直接用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