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吋液晶顯示器維修

楼主(2012-08-22):
一開機一亮即滅,馬上拿出外接燈管測試,發現有兩隻燈管不亮,於是上下兩隻再做交叉比對測試,一樣又是不亮,馬上判定為高壓升壓器故障,不過還是量了一下阻值,明顯發現兩端阻值不同,找了代用品再測試即正常。

网友:
哥默默的路过,,,,哥笑而不语,,,,,,哥占了沙发再告诉你,,,,,
你发的帖子就像我的回复一样,没有营养,,继续努力吧,少年~~~~~~~~~~~~更换变压器,要注意如果没有原型号的更换,
要注意下代用变压器的次级阻值与原型号不要相差太大。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