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2):
USB鼠标插在USB接口上鼠标灯一会亮一会灭  不能用  但是U盘可以正常使用  鼠标没坏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电压正常也无跳变  请问师傅们  如何检修。

网友:
是不是你的鼠标接口有问题啊,我感觉应该是接口那部分有问题,你还是查看下鼠标和你电脑的接口在说吧

网友:
所以鼠标都是一样  我换了也没用  鼠标插在其他电脑上一切都正常   人家拿来修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叼问题没头绪  。。。。。U盘  正常使用  USB接口电压在4.9这样  不跳变

网友:
怎么光有人看没人说啊

网友:
请问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没看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这个要换几个鼠标才能确认。如果鼠标里面虚焊,你就测不准确。所以换几个鼠标在发帖。乱修故障扩大。

网友:
我没那么多鼠标换啊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头一次见,会不会是接口问题呢

网友:
不是接口的问题  U盘使用正常

网友:
遇到过,电流不够。换电源试试。

网友:
长城400W你能说他电压不够???

网友:
鼠标里面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查找焊接上,

网友:
哪你不会用表测下接鼠标时滴电压电流不就知道结果了吗

网友:
进PE里面试一下

网友:
还没碰到过哎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不足

网友:
不行就换圆口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