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插4pin插头会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22):
谁知道?插4pin插头会掉电!是什么问题!说具体点!别快告诉我是cpu供电问题!我需要具体点!O(∩_∩)O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它还会不断的重启

网友:
CPU 供电短路 一般是MOS管短

网友:
再补充一下!不上bios不会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短路!不懂别瞎说!

是你自己没有说清楚的  行不行  你懂还修不出来  真逗

你也不说是怎么哥掉电 是跑马后掉电 还是插上4向插座风扇转下就没了

求助那就写的让人明白点清楚点  模模糊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没有说清楚的  行不行  你懂还修不出来  真逗

你也不说是怎么哥掉电 是跑马后掉电 还是插上4 ...

I服了you!

网友:
再补充一下!!主板是冠盟的GMN78M的!刷了bios了、换了cpu了、也换了内存了!也干了桥了(单桥的)、加焊了I/O、电源管理芯片!不跑马!隔了4~5秒就掉电重启!不上bios!不掉电!!!谁知道要什么办啊??求助呀

网友C:
真是学徒工,没学到什么。

网友D:
检查下VCORE的波形

网友E:
百分百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VCORE的波形

╮(╯▽╰)╭没波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学徒工,没学到什么。

?????

网友F:
唉,你说的不详细,是点了就掉,还是跑会再掉的?

网友:
场馆击穿了用万用表量,换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分百BIOS坏了

支持你观点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你说的不详细,是点了就掉,还是跑会再掉的?

跑一两秒就掉

网友:
它就这样重起不断的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