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4A老本开机黑屏

楼主(2012-08-22):
朋友的机器,nec l4a老本,大概04年产的,最近开机困难
如果放一夜的话能正常开机,能用多久没准,有时候用半小时就黑屏了,重启也是黑屏,只有等几个小时后再开机。有时候能用一整天,郁闷啊
开机具体表现为,屏幕无显示,连logo都没有,风扇转的,硬盘听有声音,指示灯亮的,但键盘无反应,光驱弹不开正常开机光驱可以弹开的,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请大神帮我看看,着老本是哪里的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也会黑屏,现在搞得系统都没有了,无奈下载了一个很小的xp,争取在黑屏之前装好,黑屏之前大概只有五六分钟

网友A:
先吧硬盘拆下来,看看能进logo么。如果能进,让它显个半小时拷一下机,看看它还黑屏么。如果不黑屏,做个小系统或换硬盘。如果还黑屏,主板或显卡坏了,送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吧硬盘拆下来,看看能进logo么。如果能进,让它显个半小时拷一下机,看看它还黑屏么。如果不黑屏,做个小 ...
这机器古怪,放一个晚上就能正常开机,但再重启很多时候都会黑屏,只有很少时候能正常重启,现在系统都是装到一半就黑屏,郁闷啊!还有什么办法能在最短的时间把系统安装好?谢谢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做个系统,先不要做驱动。做完后在放回你的这个主板上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