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USB口故障

楼主(2012-08-22):
我有一块联想945主板(联想原装电脑),外接鼠标有灯亮但是USB口无法使用,我该如何做检测呢,请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接的是USB鼠标是吗?你再接其他的接口看看

网友:
打所有USB中间两条数据线的值,400-600之间,BIOS优化设置,如果还不行,南桥挂,见过好几块联想板子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