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G 2、4脚无电压输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2-08-22):
芯片没问题,1、5脚的电压是5.2V,1脚示波器没有测到波形(我测量该主板中的另一个正常工作的W83321G的1脚电压有6.8V,而且有方波的)升压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外围电阻电容测量也是好的。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大哥 麻烦你把图纸上了  或者截图下嘛   不然我们怎么搞

网友A:
如果你换的C1 确定是0.1UF的话
不防把上下管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换的C1 确定是0.1UF的话
不防把上下管也换了。

上下管的G极没有短路

网友:
看下芯片的反馈啊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不难吧,6脚7脚外围正常?R1正常?L1对地阻值?

网友:
  把芯片干掉, 说明 芯片内部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 芯看看
楼主的头像牛啊